检测卡提示DO查内存基准电压为0。47?

楼主(2009-05-23):
今天收到一块主板显示DO,后来查看了一下内存供电DDR2。5V有但是基准电压特别低,不知道有没有引影,后来我看了一下主板上内存附近的一个芯片RT9173输出有1。30V的电压但是过了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后就变成了0。47,一整排排阻都是一样的,测了排阻的阴值都正常,不知道如何下手呀!

网友:
你那是辅助电压低吧!你看那电压通哪的.再看内存里不是有个和他相连的一个电压.有时候哪个电压有经过一个电容,那电容坏了也会印起.我以前修过这样的.最好看是什么板

网友:
那除了电容以外还有没有其它有问题而引起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