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给CPU加焊

楼主(2009-05-23):
我的有一主办安着开机跑码。不按就不行,觉得应该是虚焊,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加焊,谢谢老鸟指导一下

网友:
用电炉加韩 周围的小原件动了就好了 这个都是靠自己的判断

网友:
你那有热风枪吗或者是大风桶,加点锡膏或者松香水直接在座子上回焊.不过那板的位置要放平,要不容易变形

网友:
我有风枪的,这样怕板子变型

网友:
老鸟门说说具体操作吧。我真的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,我叫客护来拿的

网友:
最好不要加焊    还是换一个CPU座吧    要用BGA返修台的

网友:
其实也不用怕,自己就可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\停下来的.你把风枪的头拿掉.然后均匀的加热就可以的.

网友:
  有风枪的话.你先把锡膏或者松香水加近座子里.如果是锡膏的话先把座子打开.加适量的锡膏在座字中间,这是用在775以下的板.K8以上的加不了锡膏.不好搞.只能加松香水进去在加热.如果有BGA机的话最好用那加焊 没的话只能那样

网友:
你先说什么板子,有铅还是无铅的料,有铅的还能搞搞,无铅的没有bga趁早死心

网友:
有铅还是无铅的料。怎么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