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9200开机报错PIC WARNING: 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
楼主(2009-05-23):
报错内容如下:
PIC WARNING: 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PIC WARNING: 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(CTRL-ALT-S)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
press F1 TO Continue
是不是按了F1就可以跳过去了, 上面内容什么意思,
最可气的是他原来的键盘坏了一时又找不到键盘替换, 一时不知乍办好

网友:
IRQ全称为Interrupt Request,即是“中断请求”的意思(以下使用IRQ称呼)。IRQ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所用的电脑中,执行硬件中断请求的动作,用来停止其相关硬件的工作状态,比如我们在打印一份图片,在打印结束时就需要由系统对打印机提出相应的中断请求,来以此结束这个打印的操作。在每台电脑的系统中,是由一个中断控制器8259或是8259A的芯片(现在此芯片大都集成到其它的芯片内)来控制系统中每个硬件的中断控制。目前共有16组IRQ,去掉其中用来作桥接的一组IRQ,实际上只有15组IRQ可供硬件调用。

网上找来的,希望有用。

网友:
进BIOS 挂个缺省一般就行, 外接USB键盘不行么?

网友:
PIC WARNING: 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PIC WARNING: Card requesting IRQ,NO IRQ assigned
(CTRL-ALT-S) to enter System configuration utility
press F1 TO Continue
PIC 警告: 卡请求中断,中断没有分配
PIC 警告: 卡请求中断,中断没有分配
(CTRL-ALT-S) 进入系统配置程序
F1继续

还是学点英文吧,高中程度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