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Preario v6000。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?

楼主(2009-05-23):
有一本本COMPAQ Preario v6000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,开机运行用Everst测试CPU温度82度,再运行Everst稳定性测试工具,CPU温度上升,5分钟左右上升到96度以上,不用多久就掉电。拆开CPU散热器加导热硅胶后问题依旧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cpu
掉电

网友:
你这个和以前修过一个很类似,注意清理风扇,和风扇下面的帖子 考虑风道和散热吧

网友:
不行了,转修了,听说是北桥问题。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散热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