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-不能上网

楼主(2009-05-23):
心在飞翔:我有一联想主板是精英代工的945GC,本地连接正常,用集成的没有发送和接受,拆下集成的网卡芯片,加独立的网卡,变成有发送没有接受了,系统,网线和水晶头,IP等都正常,可以确定是主板的故障,但我不知怎么修呀,飞翔老师给个意见,万分感谢

网友:
你看下PCI槽是不是有短路。

网友:
PCI的数据线有一根对地为32,而正常的为602是不是南桥坏了呀

网友:
你有没看槽子是不是好的啊!有的槽子短路会把阻值拉低.变大是空焊,变小是短路.要是槽子是好的就查信号线.集成网卡有拿掉吧!我上面说的前提是拿掉集成网卡量的

网友:
集成网卡已经拆掉了

网友:
那你就跑线路了。槽子没短路应该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