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5-23):
有一块主板在BLOS中光驱。硬盘都认到了。但是进不了光驱启动《光驱引导设置好了的。光驱检测了以后也是好的》换了很多张系统盘都是这样的。盘在其他光驱可以启动。请问我哪里出错了··请大家指点一下·~!谢谢
硬盘

网友:
不会是光驱坏了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线坏了..你换条线试试下

网友:
线换了还是这样的哈。可能是什么设置错误了。在BLOS里可以认到光驱的。

网友:
最后还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开机按F12,有些是F11,打开boot 选项菜单,,,
注意开机看屏幕显示为准

网友:
不知你主板是不是英特尔965以后的主板,在英特尔IC8,9,10,南桥不支持原生IDE接口,主板上的IDE接口是主板生产商用第3方芯片桥接的,所以用IDE接口做引导可能不会成功.本人是菜N,不知对不对,楼主可查一查主板的资料.

网友:
换一个在别的机器上正常启动的光驱,如果还是不行,就是主板的问题,南桥可能性大,ibm 的pos机很多认硬盘,但不从硬盘启动

网友:
恩,谢谢了。我再看看哈~!

网友:
在BIOS里面认的到光驱。。南桥坏的可能性少。。。要是965及以上主板。。。开机按F11 F12 F8 最好是看一下BIOS启动下面提示。。。。你说不读光驱。。。在开机后第二个画面有没有CD-ROM停在那里。。要是这个提示都没有。。或者是一闪而过。正明光驱根本就没有读光盘。。要不光驱线有问题。。要不就开机时候按F。。进行光驱启动。。一般是选择光驱的型号。。有时候选择CD-ROM都启动不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奇怪,刷bios试验一下

网友:
嗯,谢谢大家了,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

网友:
上面的老兄,你解决了也说一下什么问题啊??
是光驱问题吗??
亏这么多兄弟给你出主意

网友:
到底怎么解决的 说一下 让我们也增加点经验啊

网友:
呵呵,在BLOS里的其他设置好就OK了哈。在此谢谢大家了。祝大家生意兴隆 ~!

网友:
把硬盘摘掉,只用光驱 看能不能用光驱启动,如果能启动 那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呢
我就遇到过,光驱和硬盘 单独用都可以 两个一起用就不行,我那还是两个设备分别用两个IDE口 不存在主从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哈,最后的问题是硬件发生了冲突。我把内存条换了就对了。

网友:
我刚遇到了那个情况 主坏了单查哪个也行!

网友:
呵呵,现在装系统已经不用光驱了。一个U,在XP下就搞定!不知楼主是不是要做系统?

网友:
不的啊。系统都很简单的哈。有很多的办法的哈。

网友:
这类检测,首先就是替换硬件,都替换完了,最不可能的也是可能的了。

网友(2010-06-24):
一回生二回熟时间长了就行了

网友A:
你是并口的光驱还是串口的光驱,如果是并口的光驱要设置主从盘,如果是串口的光驱就有可能是光驱坏掉了,你可以把光驱拆下拿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要吗光驱不中用了 要吗没设置好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

网友(2013-02-02):
应该是光驱坏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