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5-23):
客户的一台明基液晶一开机,屏幕就是一亮一灭,不停的这样,插上信号线还是一亮一灭,请问是什么问题。
信号

网友:
插上信号线还是这样,什么信号线,驱动板到屏的吗?
可以先换一下高压板试一下。

网友:
1。看看是否用电容鼓包了
2。测量高压板的供电是否稳定 更换不委稳定的无件
3。分别代换高压板与灯管
4。驱动板MCU程序坏

网友:
电源看电容。还有灯管,坏了就会这样。高压板

网友:
把里面检查下 电容 高压包 保险 电压说说

网友:
是主机到驱动板的数据线啊,,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我先找找看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