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 KX-FT956CN 故障急求解决

楼主(2009-05-23):
前天一台送修松下956CN传真机,中文显示、热敏纸,带自动切纸功能。
故障:通电开机后显示检查记录纸、前盖被打开、卡纸
已换过前盖传感器和稿纸传感器,无效,郁闷中。不知是不是换的传感器不好?
这个机器能清零不?如何清零?
麻烦修过这个问题的朋友赐教,兄弟已经头晕两天了,实在无奈,请高手们都出来说两句。

网友:
兄弟在线急等中,麻烦路过的朋友帮忙下哦

网友:
松下传真机清零
松下 KX系列
1、KX-F50/90:依次按下 :“program” “# ” “9” “0” “0” “0” “*” 即可进入测试模式,然后输入 “#” “5” “0” “start/copy” 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。对F90输入“# ” “6” “0” “3” “set” 可将切纸刀关闭(仅对切纸机器有效)。
2、从KX-F808/818/828/108/118/858/868/32/36/39/23/25到现在的KX-F66/68/82/88以及F500等等(别头晕):依次按下“功能FUNCTION(有的机器为菜单MENU)” “#” “9” “0” “0” “0” “*” 可进入维修方式,然后输入“#” “5” “5” “0” “启动”(108/118/208/218则是按“选择”“录入”)可对机器进行程序全清。 输入“5” “6” “0” “2”可将切纸刀关闭(仅对切纸机器有效)。*

网友(2009-06-22):
如果你是单换传感器是不行的,要换控制面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