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热风焊台的选购迷惑当中

楼主(2009-05-23):
现在市面上好多种热风焊台 不知道选那种 虽然看了版块里的选购 但还是不懂 是带气傍的好还是无刷风机好 请高手指教 本人正在犹豫中 我要拆主板的IC用

网友:
用气泵的,无刷风机不适合你的使用。推荐安泰信的852D

网友:
基地买安泰信852D就可以了
外面买起来更贵

网友:
搞 用气泵的·无刷的 等得心急。

速度慢,性子急的人不太 适合。 脑壳大。。

有个好出弥补容易催坏东西。无刷风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现在知道了

网友:
我是AT850D+AT8305,还有个三剑8205闲置一边.

网友:
刚学维修的最佳选择我认为是:

热风枪: 安泰信852D
焊台:   安泰信936A
不要买三剑的,东西垃圾死了。我买了一个焊台,卖家吹嘘说是白光芯的,耐用,会热快。结果买来一看,做工很粗糙,用了一个月手柄居然融化了。温度450度勉强能用,垃圾死了。还有咔哒。塞克。高迪都是些怎么样的牌子。新手推荐用安泰信  快克的也不错,就是贵了点

网友:
在基地买就行了,有保证.
我第一个自己的焊台就是SWORD的,用了五年还没坏,就是手柄的胶套不行,从其它手柄上拆个过来就行了.不过SWORD的风枪相比之下差了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