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2电池充不进电

楼主(2009-05-23):
IBMR52电池充不进电 插设配器黄灯不闪但电池还是没反映谁有这样的图纸

网友:
不充电的机器我重来就没修好过。。只是有接口的补下接口。期待高手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找一个兼容电池试一下是否能充,有时电池内部锁死了也会既不能充也不能放的,ASUS的电池经常这样的。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放电如果不能放电排除过电池以后查一下充电电路呀,对管和保护电路,还有充电芯片供电脚上的10欧电阻,还 有充电电感

网友:
先找块完好的电池代换测试下,很可能就是电芯坏了

网友:
充电应该还是受EC控制,不要忽视!头次有个不充电的机器,我们有块和客户机一样的EC,可是换
上去还是不行,估计是里面程序不对

网友:
晕了啊。我也碰到一台R52的电池和楼主说的一样。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