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恢复分区

楼主(2009-05-23):
用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恢复分区《以前是4个区,现在重新做系统了分成3个区。但是以前里面区都资料。现在要恢复》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。我用了很不多方法都不好使。谢谢~!

网友:
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看看

网友:
好的谢谢了哈,我看看可以不可以啊~!

网友:
263718569我的QQ加上哈兄弟

网友:
最简单的挂在别人盘上,用《易我分区表医生》

网友:
系统光盘中有diskmen,重建下就OK,最方便的

网友:
我强烈建议用DISKGEN,我用这个工具已经恢复了最少五次资料了,没有一次不成功的,真的很好用!

网友:
DISKGEN 好用啊

网友:
把资料考下来,在分区,不行就数据恢复

网友:
恢复之前做个镜像吧
LSD各位推荐的用第三方软件,如果恢复不成功。很容易造成数据的二次破坏

最稳妥恢复率最高的是使用WINHEX来分析分区信息,重而恢复分区

网友:
DISKGEN 好用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 PE 里先用  易我分区表医生  备份所有的分区表,在用 易我分区表医生自动搜索  请不要用DISKGEN

网友:
WINHEX坼分分区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
网友:
用DOS工具箱里的DISKFIX就可以了

网友(2010-01-02):
也可以试试Partition Table Doctor,Windows内也可操作

网友:
用DISKGEN,这个好。

网友:
说明下,您有没用GHOST呀?如过用GHOST做过系统的话,分区资料很可能会恢复不到哟!!
电脑城快速装机版里面有个DOS工具 有个工具很好用,可以很快就恢复回你的上次分区!
你可以去找找看

网友:
用DISKGEN 里面的重建军分区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有3个软件看下。我个人觉得不错。HA_EasyRecoveryPro_CZ    分区表恢复王DISKGEN2009   易我数据恢复

网友:
DISKGEN 新版的很强大!绝对可以搞定

网友(2010-06-27):
diskgen很好用 用这个找回资料吧

网友:
因为你重装了系统,有一部分数据已经被擦除了,恢复出来的数据可能并不完全,请注意

网友A:
在DISKGEN 的时候注意选择交互方式 要不然会很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