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不充电

楼主(2009-05-23):
前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器。。开始是不开机。按了开关后就自动断电了。。拆机后发现主供电的一颗滤波电容被烧坏。更换后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。但后来发现不能充电。。继续检查发现主供电的一颗八角芯片短路了。型号为4433.找了一个同样沟道的管子换上还是不能充电郁闷了。。其它都没短路了。。后来我发现用原来的那个八角芯片有电流表可以充电。。用适配器就不能够充电。但是换了一颗好的八角芯片两个电源都不能充。。我郁闷了。。修了三天了。。忘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没看懂,是短路的电流还是充电电流? 还有能充电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个电源试试呢? 看了半天 没看懂!!!!

网友:
查一下AC适配好不好,看看MOSFET的栅极电压是否对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.有关电压部分有东西烧了,不是单单把烧坏元件换了就会解决了,还得查查另外的跟它有关的有没有烧,
有可能别的零件坏了又把你刚换的哪个八角芯片又烧了.

网友:
是充电的电流。。郁闷啊。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检修。用以前坏的那个八角芯片(我用数字表测是短路的在板上找了个一样的来对比了的)可以充电的。我用电流表可以充电(但是从电源接口那里18.5变成了17.7V
)但是用适配器就不能够充电。我也换个适配器的。

网友:
如果用电流表短接可以充电,说明MOSFET关闭了,那只有从MOSFET的栅极开始往前慢慢理.

网友:
17V的那么高吗?是不是短了直接过去了.你误以电流过去了.

网友:
应该是充起电了的。。我进系统看电表都是充起电了的。。你们可不可以给我说下思路啊。

网友:
电池接口上有四个充电电压。上了电池后就只有两组充电电压。还有一组就是电池的电压16

网友:
哈哈。。修好了。就是那个八角芯片的问题还有就是充电芯片24755的问题。谢谢高手们的指点了。。我当时还没转过弯来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