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IBM T20 电池里的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?

楼主(2009-05-23):
请问IBM T20 电池里的
场效应管
是什么型号?
,这个8脚的贴片IC型号被抹掉了,但应该是双N沟道管,就是不知道电压和电流是多少,用什么管子代换???
电池

网友:
一般使用9-11A,30V左右的MOSFET就可以了,有很多电池是用的P沟道的TPC8103,N沟道选差不多的型号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