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 无待机 怎么修??

楼主(2009-05-23):
我有一块ibm x60的主板,接上可调电源。待机0.02到0.03之间浮动,不稳定。不到20秒的时间,待机自动消失。必须拔掉电源等个2分钟在插上就又又待机了,只有加电,马上掉电。只要掉电后3.3的开机电源就没有了。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,请高手指点一下,急!!!!
掉电

网友:
断开保护隔离的负载

网友:
跑一下到TB6205的线

网友:
有可能进水导致 这样的问题如果对IBM不了解真的不好下手,请楼主先查TB供电再查PMH7的工作条件!

网友:
查一下静态产生AMX1631的工作条件和所连的八脚开关是否对地 IBM 的43脚和东芝59脚有无信号输给1631

网友:
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先查有没有短路,现象像短路保护,然后查TB和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!最好下个PDF,对着搞

网友:
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/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