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主板CPU温度高

楼主(2009-05-23):
手头有一富士康主板型号为:865M07-GV_6LS.   V:2.0  电压IC是ISL6566的   用赛扬2.8开机温度为70多度   CPU特烫   赛扬D1400的开机温度为50多   电压和波形都正常  换过电压IC  没多大区别。  有谁知道这板温度高该怎么修啊   775的脚座哪几个脚是管温度的呢    谢谢啦

网友:
赛扬2.8CPU开机70多度是正常现象,478针CPU最后出的一些533和800总线的CPU温度超高只要不超过85度是可以正常运行的,所以不要以为CPU温度高就是故障啊。如果你换同型号板子就降低的话了你可以把IO的PDF找出来。在IO上一般会有一个侦测CPU温度的PIN,会接一颗热敏电阻。检测这两个点。不过也有因为CPU座异常导致CPU温度错误报告的。

网友:
但它会死机啊   RT换过了   好象有做过脚座    775针的座子哪些脚是侦测CPU温度的PIN呢

网友:
第三个脚是温度侦测的脚。那你就应该按照死机修。建议。

网友:
楼上的“熊猫电子”谢谢你的资料,我也有个技嘉板子945PL,上的是发热大户奔D,开机就65度以上,运行10-15分钟到85度,最后发展成连系统不能GHOST完就100度死机,因没有资料好在板子在质保期,只好返厂维修了,

网友:
这个温度在正常的范围之内,建议换高速风扇,硅脂要涂均匀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不少温度高的主板,都是束手无策,希望有解决过这种问题的老大们给个经验。

网友:
那就刷BIOS啊或者换芯

网友(2009-11-23):
这个板有个新BIOS,是解决cpu温度高的,楼主找找

网友:
换个时钟心片看看

网友(2010-01-02):
楼主有没865M07F2-GV-6LS的BIOS啊

网友:
新BIOS试试,看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换好风扇,,,,,加强散热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