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不显示,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

楼主(2009-05-23):
有一台日立的笔记本,开机屏不显示,但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,以前正常摔过后出现这个毛病,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,
没有找到合适发帖的地方,发到这里,麻烦管理员转到它该去的地方

网友:
先对着强光,看一下有没有影,判断一下是不是高压条或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我将显示器的信号排线拆下来显示器白屏,装上后可以看见显示器上一个蓝点,应该是暗点吧,是不是可以推断高压条或灯管应该没有问题
主板上那个信号排线座   信号排线     屏大概那个有问题

网友:
能白屏基本可以判断灯管与高压条没事,看看排线接口吧。

网友:
因给是 频线接口,频线,高压条,灯管。这几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CT坏了

网友:
屏吧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,你先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开机后用强光照屏,如果隐约有显示,那就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,如果没有那就是屏线和主板视频部分的问题,你最好找个借接口一样的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