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PL-M2 CPU 没主供电

楼主(2009-05-23):
不知名主板 945PL-M2  io 8712F-S 加电自动开机 ,CPU供电芯片ADP3181  用假负载核心供电1.1付
10脚 1.19伏 11脚3.35伏  可用真CPU 测没主供电 10脚11脚 全为0,请教下大家 该怎样去查
查CPU 这块 还是先查IO 这块

网友:
先换下 电源管理试下吧

网友:
自动开机,先试着能否关机,先找找出简单的在考虑其他的

网友:
你看下触发排针电压是不是只有1V多了,要是是的话换I/O就好了

网友:
先查IO吧,先把自动上电的故障修复了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