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主机电源开机保护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5-23):
一个HP主机电源, 品牌为Bestec (资料显示国际电源专业厂商),  待机绿线 4.08V

紫线5.0V , 单独接光驱做负载,短接绿线各个电压正常;     插在好主板上,开机马上保护, 换过多

个主板现象依旧,电源接口也有特别之处,在红5V和橙3.3V和各有一根细线进入电源内部,应该是检

测电流的吧。 拆开无明显烧焦和电容鼓包,  此电源从外观和用料上都非常好, 而且很重, 对电源

维修了解太少, 又不太愿意随意破坏,特此希望大伙给点建议, 本人谢谢网友的热心支持。

网友:
上传图片巨慢, 无法成功,  拍的好几张清晰图片 , 里面有4个芯片, 其中型号为ax 358 6NKCK

网友:
上板后量一下  pg电压  看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沿着线路查 没几个元件

网友:
铭牌型号多少?hp的基本有两种类型,5系列和6系列,一种是单12v一种是双12v输出的。芯片大同小异,多是用3842。保护的话先查所有肖特基管。

网友:
   这个电源又发生新的毛病, 现在一切正常啦, PG5 V ,  就 是 黄线12v 和蓝-12V 断电后电

压会缓慢下降, 5秒后会在0.86V徘徊,  也没拆什么元件, 就是打开看了下, 这个电源给我的感觉比航嘉电

源要好一点, 指望它以后做我的修机专用, 所以比较谨慎。  我发现里面有4个光耦, 一般就一个, 电路也比

常见有点不同, 芯片多大4个。

望各位网友提供下黄12V下降慢的可能性, 让菜鸟我也了解下工作原理。

网友:
铭牌型号多少?hp的基本有两种类型,5系列和6系列,一种是单12v一种是双12v输出的。芯片大同小异,多是用3842。保护的话先查所有肖特基管。
引用 网友A:

你说的是品牌型号吧, 是
AXT-250-12Z REV:C3R    感谢你提供的线索

网友:
其实我说错了。是dell才有5和6系列的。4个光耦没有见过,最后一个光耦不知道有何作用。想人帮忙就把几个主要芯片的参数都放上来。要有点诚意才行。
断电后电压缓慢下降,是否没有接负载啊?有电容在电压当然是缓慢下降的。现在故障到底还有什么?

网友:
很感谢你, 没什么故障了 。

我接主板测量的, 图片我照了八张, 一张都没办法上传, 很抱歉, 此问题已结 。

网友:
这个贴子已解决?用什么办法都没说。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?应该说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