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P4800PRO-M V1.0 A 不亮

楼主(2009-05-23):
该主板刚拿来时不亮,全板供电,时钟,复位全正常,CPU已发热,但不跑代码,就跑过一次D3,考虑内存不过,测其工作条件全正常,试刷BIOS依旧,没思路了。请高手指点下。
刷BIOS

网友:
CPU座子,一定要检查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有结果了没

网友:
ECS的板很多是座子空焊,你量下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