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6wE 黑屏 交换插头 好了

楼主(2009-05-23):
维修 一摔坏 联想L196wE,现象 灯管插头线已拉断 接好后 开机亮3秒后 黑屏。
以为灯管摔断,用试机高压班测试,2灯管 都长期亮,用2新灯管接入 原机高压板,灯管也长期亮,那是哪儿问题?高压板保护 还是 灯管性能不平衡?
偶然把2灯管接线 交换位置 ,灯管长亮    好了     呵呵
  但就是不明白其原因   ,灯管 1换到2     2换到1    怎么会好了呢?
请高手 谈谈,    学习 学习

网友:
LCD有些情况下也就是插插拔拔就好了 接触不好

网友:
我感觉有能是线路问题,上下错位有不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