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20A无待机

楼主(2009-05-23):
客户没带电源,我用了一个20V3.25A的接上去,本来是19V3.42A的,接上去后电源自己的指示灯都会灭掉,是不是电源不行,机器电源口对地阻值无短路,我没有可调电源

网友:
拆机,测得,AO4433,ao4430,fds6690a全都坏了,没零件,明天找一下,发现还是很难,什么都没见过,全下了DATASHEET才知道是什么东西,慢慢搞,搞好了300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