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普AR1818报L6码怎么修。

楼主(2009-05-23):
不知怎么搞的.AR1818报L6码.换了六棱镜后居然又报L1码.打开玻璃盖板擦镜片和白板.又报L3吗.晕死我了.能是什么出毛病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那里的信号线没有插好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夏普AR1818报L6
l6后面还有码吗?
多棱镜电机锁死,加点油看看
换多棱镜电机或拆开前盖与后盖,松开主板,取出激光器组件!拆开组件后可以看见一个六面镜个,旁边有块电路板!好了,问题就是在这上面了,里面有块集成块型号是:LB3111的驱动集成块!就是这个东西出事了你先加一油先试一下。不行在换驱动块,更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