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FRAME 和 IRDY灯同时亮同时灭,不是闪的

楼主(2009-05-23):
有块富士康945集成主板,能点亮,就是诊断卡直接显示E0,FRAME和IRDY灯同时亮又同时灭,不是闪亮,也就是亮---灭----亮----灭,主板报警,声音和这两个灯的亮灭频率一样的,是哪里出问题了,请教高手!!!

网友:
你说的问题是检测不到内存,报警吧。我想是这样的。你可以用镊子刮刮内存槽里面的触点,然后放电更新BIOS试试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,是内存供电管坏了,现在已经解决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