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54主板开机无反应!!

楼主(2009-05-23):
今天刚接到一块七彩虹SCOKET754的主板,客人拿来的时候已经烧了内存和槽.然后我点亮主板能开机但无复位均无反应,我清洗过内存...CPU..等,还是老故障.请各路主板高手出来指教指教.....

网友:
你看下内存供电正常不,那应该是内存插反了把内存槽烧了。供电部分也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,,内存供电

网友:
把主板上的供电,时钟 修好后,再修复位

网友:
无复位
先检查整板各关键点的 电压!!!!

这是常识

网友:
这种主板,你看一下,内,,内存供电

网友:
我今天再试故障一样.测试卡显示RST灯常亮,无CLK,RST针脚有+3.3V,内存供电的稳压有+2.5V,最麻烦就是没有754的CPU和主板试......这板是南北桥一个芯片的.时钟都是在一起无法从那里入手.....

网友:
NF芯片组的,很多都是主芯片故障。我这都有很多这种NF4芯片组坏,放在那儿没法修。换芯片不划算,而且还是风险

网友:
烧过内存  量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插上喇叭是否报警

网友:
内存供电管容易坏,换过之后可以用PCI老显卡点一下,如果用PCI可以点亮而用PCI-E的点不亮,一般加焊单桥就可以了,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单桥的供电管,这个也容易坏!!!!!

网友:
我今天再试故障一样.测试卡显示RST灯常亮,无CLK,RST针脚有+3.3V,内存供电的稳压有+2.5V,最麻烦就是没有754的CPU和主板试......这板是南北桥一个芯片的.时钟都是在一起无法从那里入手.....
引用 网友A:

CPU供电,VTT 1.2V呢 ?正常不?

网友:
你看下内存槽里还有两个3。3V的电压。是通BGA的。在2。5V对面另一半槽子的最方两个

网友:
内存供电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