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Z1VCP疑似BGA虚焊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5-23):
接修一台SONY PCG-Z1VCP笔记本,客户说坏之前 有几天开好机 动一下就死机了, 重启就好了,但现在开不了机了,按电源键正常,指示灯绿色,但屏幕无显示.拆机后上MINI诊断卡后按开机键显示00,不跑码,电流停止在0.47A,初测3.3V,5V,北桥上的1.2V,2.5V,CPU的0.9V基本都正常.凭客户说的动一下就死机了,怀疑有虚焊,主板没拆下来时用手按压北桥或CPU处后开机能正常跑码了,并能显示开机画面,心想肯定是BGA虚焊或周围的零件有需焊现象,拆下主板后为了确定是哪里的问题,先查了下周围的零件,并未发现有虚焊.为了缩小故障范围,单独用两手正反面压住北桥(型号是82855)处,能开机了,再单独压CPU(此机器的CPU也是BGA焊在板子上的.)还是00,试了几次都是一样,确定是北桥了,先加焊再说,冷却后试机十次开机有四次能开,故障好像没解决.再压又能好,算了,干脆拆下重植锡球上机焊好有冷却再试机还是如此,压了就好,想想不对了,应该肯定不是北桥虚焊了,再压CPU,还是不行,最后压到北桥及CPU中间时,好了,再检查中间的正反面的零件,加焊后故障依旧,最后分别压住CPU的四个角,当压到CPU的靠近北桥的那个下面的角时,机器正常了,加焊CPU,冷却后试机还是十次里有1,2次不跑码,干脆拿下CPU,才发现当时压的那个角掉点了.怪不得了.重植CPU,掉点处把漆刮干净,焊上一细铜丝做引脚,然后又再外面的铜箔上焊住定位,上CPU,冷却后用刀切断细铜丝,试机一切正常了.

网友:
还请老师讲解一下CPU的这个点的做用是什么,名字叫什么?我一时找不到此CPU的脚位介绍,此CPU的型号是奔腾-M(Dothan-400) 标称主频 1.6GHz 掉点处标记为AF.

网友:
AF1是31号地址线

网友:
楼主讲的很好.这种故障是最难判断的了.有时搞的客户要返修几次才能搞定.....

网友:
上次搞了个BENQ的机器返修了4次,真郁闷, 最后一次把北桥拆了重做OK了

网友:
我接到此机一样的,就是跑38,加焊重做内存都一样,北桥换过,现在正等着刷BIOS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我不不知道怎么接线。。今天学习了

网友:
大开眼界!!!!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BGA焊膏从哪买的

网友:
SONY的原装板BCP就是爱出问题

网友:
请问一下,CPU座子是怎么取下来的呢

网友:
看着你们的Z1系列修好了,真是高兴,
我的Z1板子就是不显真不知道如何查起了!现在开机还是0.42电流跑00。复位有了,BGA都给我换过了。故障还是一个样。

网友:
通常掉电重启,我先考虑CPU座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