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K8NE主板不加电

楼主(2009-05-23):
一块k8ne的主板不加电nVIDIA nForce4-4x的主芯片组测有5vsb 3.3vsb1.5vsb 晶振起振正常,测8712f-a 67脚没有5vsb 67脚和一822的电阻相连电阻另一端和3.3v相连 75脚无高电平换io后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说老实话,这个IO的脚位定义没有
所以你说的什么 67脚,75脚。也不知道是什么脚

如果更换了IO还不行,从绿线开始跑跑线路,看到IO或南桥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的配件

网友:
是这个吗?

网友:
不一定
GB的可能有些脚位不一样
没有GB的脚位

网友:
你所说的晶振是指32K吗?那还有个BGA旁一个25M的晶振呢?那也会引起不通电。

网友:
感谢蔡杰赢第一次换的晶振是坏的,又换了一个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