===IBM T40 料板修复===

楼主(2009-05-23):
为了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,从垃圾堆里检了 一个 T40 的料板 经过一天的维修  今天可以进系统 看《南京!南京!》

第一步:观察料板 缺南桥 其余倒是还好
     1 拿万能表 测试 公共点 ,3M 5M电感  :3M 阻值不正常 偏小 30欧姆 (3M 直接用到的地方有: 南桥, H8, PMH4, TP62501  MAX1631, PCI1620, TPS2214,等 怀疑程度按顺序排)
      等我摘到 PCI1620 阻值好了  其余好的再装上去 阻值正常
第二步: 打开可调电源 把电流调小 (为了防止烧主板) 接上可调 无待机电压
      1: 检查保护隔离  保险F   Q34 电压正常 16V
        2:检查TP62501  57脚 没16V电压 因该是断开了 可以直接飞线接一个二级管

        3 : TP62501  16V 工作电压有了   再检查 TP 59脚 无3VSW 对地阻值为 0欧姆 (没这个电压 是不会有待机电压的) VCC3SW 供给:(LM26  U1   PMH4 U28 )最后 PMH4 坏了 换PMH4 电压出来了
     4:经过以上维修 待机终于 正常了 3M 5M 1.8M 1.2M 1.5M 都有了
第三步:有待机 不触发 先看下 触发电路如图:

      1:先把南桥装上 阻值正常 (可是全新的哦 非常干净 )
      2:短接开关  电流没反映   原来这里的一个二极管 被人为的磕掉了  (二极管位置:在PMH4 和 H8 之间)

    3:装好后  还是不触发看图 因为 PMH4 我刚才换过是好的  我直接换了 H8 后 正常触发了
第四步:跑马检查
    1:上检查卡 跑马 居然 全部跑完 我的天那
    2: 拿好的硬盘 屏 测试 居然 网卡 检查不到
    3:检查网卡周边电容电压 发现 无 VCC3 AUX (由 3M 转换过来)

位置在 南桥那边 小管子  很容易坏  换了就好

谢谢 完毕

网友:
顶一顶,楼主好手法
图文并茂,美文一篇

网友:
T40资料超多的,要是DELL 呀 HP 呀等等都有很全的点位图,以及讲解。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

网友:
能修出来一个T40少了南桥的料板子也不错的了,要是关于HP,DELL系列的,修得少当然成功率不高的,IBM的T40是最经典的一类,多谢楼主分享你的快乐,你才修本子也没几个月就能思路这么清楚了,再过半年你可是高手啊。

网友:
实在是高,思路清晰。感谢分享

网友:
偻主是高手,不过修华硕的机子不懂如何,我好头疼呀!!

网友:
我这里还有好几块料板呢 都是T40 T43的 好多断线, 很难修复, 借鉴楼主的维修手法也修一修看看

网友:
思路清楚·!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。讲很清楚,思路也很明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不把为什么要换H8写出来呢!这样让很多LZ不知道怎么去判断不触发了。。。不过还是写的很不错。。。顶

网友:
看了楼主的贴才知道距离有多大。真该努力了!!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受教了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因为当短接开机键的时候会分别送到PMH4和H8不过要经过一个二极管和电阻,然后再由PMH4的21脚发出一个H8复位信号给H8,再由H8发出信号给南桥,南桥接到信号后,一切正常了,就回发信号给PMH4的20,74脚让它打开后序电压。所以H8在里面也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:
但是很多T4的板子,都是坏PMH4和H8后面的电阻电容,换PMH4,H8没用的,不就得细心了,要慢慢查

网友:
你是反过来修的啊!一般人都从1631开始,鱼哥果然高手!不过你的料板坏的东西也太多了,怎么用!

网友:
楼主厉害,我更厉害。我经常把好的板子档料版使。一个建设,一个破坏

网友:
不错,写得蛮好,最主要是图方结合,我见过好多人可以修出来,但说不出来,画就更加不会了!想必LZ也是钻研了的上电时序吧!我也正在结合实践去论证。嘿嘿!

网友:
我也长修T4的扳子,看了深受启发

网友:
你的理论知识,太扎实了,在哪学的,太佩服你了,学习了

网友:
厉害呀, 楼主,思路!技术!,牛呀, 俺学习啦, 呵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