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师傅 VDDA 2.5V指的是什么电压

楼主(2009-05-23):
请问各位师傅 VDDA 2.5V指的是什么电压

网友:
给cpu内部模拟电源供电的电压。也是CPU工作条件之一。说白了就是VID的数模转换器核心供电!

网友(2014-06-08):
VDDA 2.5V 像是AMD的CPU才有用到

网友:
AMD主板中,由1117等稳压器降压而来的一个待机电压,是产生VCORE的前提条件

网友:
AMD的才有的,内存供电之后就会有VDDA2.5 然后CPU供电  桥供电  总线供电,,,一般是1117转换来,或者在CPU旁边的黑色小电感上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