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50不开机板子上有嘀嘀的响声

楼主(2009-05-23):
海尔A650不开机板子上有嘀嘀的响声,待机电压由0。01到0。15之间跳变,好象是有短路的,用的芯片有MAX8717E,MAX8770,ENE KB3926QF,实测保护隔离高端管没有工作,G极有0.06V电压,以上芯片不知是那个来控制G极的,小弟是新手测了半天也没有找出来,还请坛里的高手赐教!

网友:
很忠心的告诉你  真的不要再换了      你换那些电压芯片我估计也没有用  应该是待机这一块的问题

网友:
你看一下是不是  待机5v后面的那个大电容   首先看一下5V的阻值是不是400多    如果被拉低的话   你再去看那个电容    坏了的话就说的那个现象   不装的话也就是你那个现象    不装也能开机   开后后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现象了  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