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不跑码 通电点不亮(详细描述)

楼主(2009-05-24):
症状:某日开机突然发现开不了,短接针脚无法开机,CPU风扇不转。详细排查中,在拆卸CPU散热时,因硅胶太黏,不慎将CPU连根拔起(CPU座没开锁状态),详细检查后发现是电源线不行,换过电源线后,短接针脚,CPU风扇转动,显示器无反应。检测卡RST灯长亮,不跑任何码只显示NO。开机一段时间 CPU无温度 南桥不烫手。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?

网友:
你短接的时候RST灯长亮是正常的。
先测12V、5VSB、3.3VSB

网友:
1 量开机针有没电压
2 检查32K晶振是否起振
3 检查开机线(PS-ON)是接IO还是接管(D极或C极)
4   换IO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PU无VCORE供电,查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应该的供电路哟,你说的是开机电路了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电路吧,主要是电源块这个东西坏得好多,

网友:
换一个CPU试试 不会是你把CPU连脚拔起来的时候伤了CPU

网友:
明显的CPU没工作吗,先查VCORE供电再说。或者换个U试试也可以

网友:
cpu有没有电压!你说的详细点呀!看有没有断线啊!

网友:
明显的CPU没工作的 你检查 CPU供电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