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15PDT主板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5-24):
intel D915PDT主板COMS跳线正常跳,开机检测到内存的地方就报警,电池有电2点9伏。COMS跳线反跳就可以正常开机,反跳进不了系统。不知道是这么回事,请论坛里的师傅指点迷津,谢谢!!!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反跳可以开机?不懂。

网友:
反跳自检都通过了,BIOS应该没问题吧!

网友:
不真实吧。没有这规律反跳也能开的。

网友:
先把电池换了,2.9V对于有的主板电压低了,清一下COMS

网友(2009-08-03):
英特尔的反跳有时候的确可以的, 但是不行

网友:
BIOS有问题或者清CMOS放电,或者跳线没整明白,再或者SB挂了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