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的一快主板什么都正常就不跑代码

楼主(2009-05-24):
我的一块845主板其他什么都正常,CPU也没有虚焊,就是不跑代码,有些高手说是I/O,我不知道I/O坏会导致什么故障,请高手讲一下,不要罐水

网友:
I/O可是南桥的助手啊~!!

网友:
我前天刚搞定了一块ECS的845主板,也是不跑码,别的电压全正常,用手按CPU、南北桥全无反应,后来用带灯的CPU测试仪上去发现有很多灯不亮,后来用BGA重新加焊U座,问题解决

网友:
cpu没工作!

网友:
I/O有时候会导致这个问题..可以换下I/O..

网友:
特别是精英为同方 跟方正代工的845系列的主板 全板都好 CPU座90%虚焊了 我修过好多这样的主板了

网友:
修个845的板还做BGA 划不划得来啊    我多没见个BGA呢    一般多是换板了
   有没有那位愿意跟我讲下做BGA 的具体费用啊

网友:
但BIOS不对有时也是跑00呀

网友:
那是SIS芯片组的吧!你有量CPU复位,SIS芯片组的CPU没复位跟BIOS有关,还有你那I/O是8705的吧!要是是的话判断他是好的坏的话你量插风扇的电压,要是5V变1V多的话就是I/O坏了,要是没的话最好不要换.没用

网友:
有三种可能:一是:BIOS的程序出错,二是:不复位.三是:CPU接触不良或CPU不行....

网友:
北桥有虚焊··做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