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T705用一段时间自动黑屏

楼主(2009-05-24):
如题~~这个显示器也就是用上一小时左右就黑屏了。应该是高压部分过热造成的,在高压电路中有两个MOS管,其中一个MOS管下面己经发黄,另一个没有问题。这块板上无件都加焊过了,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电容看着也都无问题,现在换了,正在测试中,不知道哪里还会造成这种问题
黑屏

网友:
发黄的话应该还是温度太高了,楼主检查一下前级电阻是不是有偏离值的

网友:
建议楼主把变压器的脚都补焊下。

网友:
换掉高压条啊,这样好些

网友:
发黄的俩个管一起换钓看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