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刷BIOS出错。

楼主(2009-05-24):
我用的是280U刷的W39F010P-70B,在编程器里没有这个文件,就用W39F010文件刷了,结果连电源灯都不亮了,再刷回来时总是出错,在编程器里有W39F010PLCC32      W39F010TSOP32(12.4MM)     W39F010TSOP32(18.4MM) 这个BIOS应该是用W39F010PLCC32刷啊,难道错了吗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兄弟你再打个BIOS块把原来的程序刷回来就行了

网友:
编程器烧芯片是出错有很多都是适配器接触不良,适配器最好都用YAMACHI的

网友:
现在的编程器,烧录程序时,如果接触不好 会有提示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