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键盘错乱

楼主(2009-05-24):
遇一东芝笔记本,键盘按键错乱,把键盘拔了 用外接USB键盘也是错乱。键盘接口的电容都吹了 还是错乱的,  没想法了。谁有遇到的说说解决方法  万谢!!!

网友:
个人认为,你可以重装下系统,或用winpe进入系统看下还会不会错乱,有的是病毒引起的,再则键盘的键位错乱有分是单键和多键错位,这样主要是要拆键盘处理的,可以检查键盘的内部两张电路,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进水或粉尘,最严重就是修电路版了!!~~~

网友:
进PE也一样  有时候能好, 我已经把键盘排线拔了。  是多个键错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