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台DELL 500M开机不显示指示灯闪

楼主(2009-05-24):
DELL 500M开机不显示
故障现象: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死机花屏,但是我测试的时候是不开机,电流到0.34A左右就上不去了,自动掉电
故障处理:仔细检查发现此机属于通病一类的问题。开机的时候电源板中间的指示灯闪,DELL的机器中间灯闪是内存的问题。插诊断卡跑28更换内存也不管用偶尔一次可以点亮,于是加焊内存槽,故障依旧,诊断卡一直档在内存。测内存的排阻发现有几个不对,于是又加焊了北桥后第一次开机正常,关机后再开还是档内存28。怀疑内存槽内有连锡,拆了槽找了两个槽换上,开机跑码了!呵呵。一开始是懒的换内存槽。所以才加焊北桥的。看来不能偷懒有不足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