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775 CPU座子 的更换或者加焊问题

楼主(2009-05-24):
本人是菜鸟,对主板不是很通,在这想问哈 做775的CPU座子 怎么做能够保证质量稍微高点(比如需要注意什么之类的、工具要求==),我对775针的CPU座子还没有什么经验,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

网友:
本人是菜鸟,对主板不是很通
建义你去将478类的座子换好再来问,775的座子,就是高档BGA机子,也不见得成功率有多高,。个人见解。

网友:
不好换的原因有多种:一、本身座的平均密度不均,说白了就是重心不确定,不像桥之类的。二、就是要求主板基板要很平,一些用过的旧板就是因为基板不平,换座时多半不会成功。三、座的供电脚(有电源地极)对热量的吸收就比较大,做BGA时,锡球不容易同时落下。

网友:
775的换好的成功率不高。只能靠自己多多练习,最要紧的是保证时间合适!

网友:
我做775座的成功率能达到80% 一个板子2此775的话100% 。楼上说的很对。775本身温度就非常高时间长了容易起泡,时间短了着急拆就会掉点。手法和温度很重要。慢慢多联系就好了。我用的是红外加热的BGA机。

在补充一下无论做LGA775还是NC都要互相用锡纸或者纸胶带档着点。要不然容易造成775或NC虚焊就不好了。

网友:
我做775座的成功率能达到80% 一个板子2此775的话100% 。楼上说的很对。775本身温度就非常高时间长了容易起泡,时间短了着急拆就会掉点。手法和温度很重要。慢慢多联系就好了。我用的是红外加热的BGA机。

在补充一 ...
引用 网友A:

学习了 感谢楼上共享经验

网友:
要是只是加焊呢,不是说要换775座  在这也学习咯,谢谢各位

网友:
没有维修bga的设备...

网友(2010-02-22):
楼上说的精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