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5PLS主板总线时钟对地短路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9-05-24):
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你们太理论化了.说清楚点是哪的时钟啊!查线路了

网友:
是CPU假负载总线时钟对地短路,

网友:
那里的时钟电压应该在0.45左右

网友:
是CPU假负载上的总线时钟,跑线路发现是时钟芯片提供的,但是时钟芯片是好的

网友(2009-12-08):
我是新手,有一张P5S02-X也是一样CPU时钟对地,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目

网友:
时钟对地。很少见。。你是不是量错了。。不是听见叫声就是短路。要看具体的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