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警报声

楼主(2009-05-24):
有一台主机,在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,运行10多分钟··有时候不定时的。会发出警报声生来。有点点害怕。请各位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???谢谢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,是u散热不好。换风扇好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BIOS报警声,可以看看是不是散热风扇转速瞬间过低,还有些主板对5V12V过低也能检测报警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桥,都没有问题的。最后我把内存条换了,意外出现了··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,有点奇,照理说进了系统10分钟后发报警声多半是CPU温度太高,你换的内存现象可能是个特例

网友:
是的啊,我都不敢相信啊。呵呵给我自己上了一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