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20M比较头疼毛病

楼主(2009-05-24):
接台客户旭日420M开机电流到1A不动 怎么搞都不显示 电压基本上都正常 !没办法给BIOS放电就开机显示了 BIOS电池以前谁换过 电压正常3.2V  装机给客户 客户用1天有带来还是修不好  最后还是放电就开机显示 客户又带走 有过2天带来 直接刷BIOS有放电给客户  2天后有带来了 现在还是不显示

网友:
都没见过此问题吗?高手见过的帮帮忙~~~谢谢了  BIOS刷过了  电池也换了  也没进水痕迹  BIOS电路也查了好好的  32.768也换了 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换的

网友:
我觉得听你说的应该是COMS电路的问题了。。就修COMS电路吧。

网友:
昨天刚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换了I/O就好了。

网友:
哦 换I/O   我总觉的有个硬件不正常保护了  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!!!!!!!!!!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也会那样的

网友:
先换南桥,估计就他问题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