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ABIT-KN8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5-24):
开机一会断电, 后发现在北桥边有个MOS管坏了型号是 sdd3055l2  不知道怎么代换 , 我也白度了没有找到代换的, 我换 6N03 上去  不上显卡 全通过 ,上显卡 就在C1 和 45 之间反复那样跑 于是想在网上来请教老师了!  sdd3055l2  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3055很容易找到吧,有可能不是这儿的问题,NF的芯片,多注意主芯片吧

网友:
那个场管的型号是3055  可以拿45N03 55N02来待都可以 现在的3055很好找的

网友:
3055的管子很好找的,找不到的话就找个大点的换上就行,没有很严格的要求!

网友:
更换前后场管的 G,S,D极的 电压各是多少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