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急,急,HP NC6000

楼主(2009-05-24):
手头一个NC6000的本子,开机接着关机,没有什么问题,如果开机时间长了,就关不了机是怎么回事,关机在“正在关机”这个画面就不动了,急求高手指导!!!
关不了机

网友:
自己先顶一下

网友:
先排除系统问题,可以进PE啥的看看,软件排除了你就强关机看看,再往下查的话就得拆了

网友:
系统换了好几遍了,只要开机超过30分钟,那么关机就不行了,就得强制关机,

网友:
不是死机,开机后机器运行正常,就是关机,显示正在关机就没反应了,有的时候到黑屏,屏灯管还亮,电源还在工作,再就是一点反应就没有了

网友:
降温有问题吧 , 要不然硬件就南桥了

网友:
如果不是系统问题 象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开机线路,电容,有可能热化

网友:
你补焊CPU供电芯片试一试。。。

网友:
nc6000有CPU供电芯片MAX1987的通病哦,加焊一下吧

网友:
碰上和楼主一样的故障
机子刚来时就是上电不亮的通病,加焊了1987能正常开机,但测了几个小时就关不了机了,强行关机都不行,要拔电源,整机非常烫,再按开关也没反应~~等机子凉了时再开又能开了~~
我检查了风扇和散热片,都没问题,开机正常起转。
求助~~~~~~~~~~~~~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