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报Thermal sensing error 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09-05-24):
IBM T40 报 Thermal sensing error(热检测错误) 求解决办法。。
请知道的朋友帮个忙,如何解决。。。。按ESC可以跳过系统。。
解决办法

网友:
如果排除是风扇的问题的话,因该是主板是的热敏电阻坏了,

网友:
先换个H8看看吧

网友:
重点查温控电路吧,好像max19什么芯片。

网友:
你先把机子的温控电路查一次,再你把机子打开再装一次说不定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