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的内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09-05-24):
请问技嘉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SR32可以用那个型号的管代换,请写清型号谢谢!!!!

网友:
用数字表测一下,正向压降在100以内为肖物基二极管,废板子上找吧!

网友(2009-08-28):
数字表测一下

网友:
只要体集差不多大的肖特基二极管都可以,查件也可以

网友:
废板上的很多都可以啊

网友:
是的,外观大小差不多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