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/T4系列 待机0.04的故障

楼主(2009-05-24):
一台T40故障现在是花屏.重做显卡后正常.交客户使用一星期后返修.还是花屏.于是再次重做显卡(7500)后插电源待机0.04.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.68,测试卡复位灯一直亮,接着再换一只好的显卡.故障依旧.
另一台T42也是花屏.重做显卡后正常.装机烤机后出现有时不跑码,观察发现当待机电流为0.04时不按开机键不跑码,当有时待机电流为0.03时按开机键可正常工作.测所有电压正常,南桥换过.TB62501未换,现在没了思路.请各位师傅指教.

网友A:
像这样的问题``我以前也遇见过```修老问题``不解的出现了新问题``应该是你在做显卡的时候,影响到别的芯片``我估计北桥的空焊可能比较大``建议重值``

网友:
是不是 有哪儿有轻微短路?

网友:
像这样的问题``我以前也遇见过```修老问题``不解的出现了新问题``应该是你在做显卡的时候,影响到别的芯片``我估计北桥的空焊可能比较大``建议重值``
引用 网友A:

很定是做显卡引起的.当时做好显卡后就发现南桥短路.之后换过南桥.北桥也是换过了...

网友:
像这样的问题``我以前也遇见过```修老问题``不解的出现了新问题``应该是你在做显卡的时候,影响到别的芯片``我估计北桥的空焊可能比较大``建议重值``
引用 网友A:

我估计北桥的空焊可能比较大``建议重值`

网友:
细查板子后面的小电容电阻有没有掉的,或性能不良的

网友:
应是北桥。拆下重做

网友:
北桥不单止重做.还换了一只.至于后面的小元件详细查过了没有掉.就是不知哪个变质了.

网友:
这要问你自己了 你是用什么做的BGA 周边元件保护的好不好

网友:
用BGA机做的.现在主要是弄明白为什么待机不是0.03.而是0.04

网友:
发现一个问题.有一张T42的好板./拆下CPU时按开关键电流跳变几下就变0.00.而这张不良的板拆下CPU再按开机键电流会停留在0.24处.

网友:
你们都用的是啥BGA机

网友:
T4的显卡做多了,会导致焊盘连锡或接触不良,使我们查不到问题。

网友:
恩可能是北桥虚焊了,建议以后加焊是要把北桥有铝纸包好,

网友:
北桥.南桥.显卡都重做及换过了.

网友:
我做严重得时候,北桥爆珠,南桥作爆,南桥的线在边上能看见

网友:
主板放了一段时间后拿 来插电待机又正常了.估计开机一段时间就会出问题.这故障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