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IBM T4O不开机一例

楼主(2009-05-24):
今天早上,一个客人拿一台IBM T40过来维修不开机,插电源检查,发现没有待机电流,于是跟客人报价150维修.客人爽快答应了`!于是支走了客人就进入了我的维修过程!先是故障分析:插电源没有待机电流,故障定位在DC-DC转换电路和主供电IC3M,5M电压产生电路上!然后我拆机检修这部分电路.开机目测,机子已经被修过,主供电芯片MAX1631已经动过,满是松香!心想(怪不得客人如此爽快,原来在别的地方修过没有修好)```我清洗干净后,先是插上电源测量了3M和5M的电感,发现没有电压.这说明MAX1631根本没有工作``因为T4O是只要插上电源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也会产生3M和5M的待机电压的.于是我彻底检查MAX1631的工作情况:先查芯片的主供电22脚,没有电压,说明DC-DC转换电路有问题,于是由DC头跑线到22脚,发现在到22脚之前的一个保险电阻烧断了``高兴阿,难道这么简单就搞定了`于是用锡联上再测22脚已经有电压可是依然没有3M和5M输出,郁闷阿``看来还得继续```测21脚有5V输出,证明芯片已经在局部工作,因为当23脚接到一个高电平的时候,就由21脚输出5V电压供给IC自身内部的各个驱动器,测芯片的9脚有2.5V,这是一个基准电压,有此电压说明芯片的供电都正常。既然供电正常还是没有输出,接着查芯片的控制脚,7脚和28脚就是这个芯片的控制脚,由TB62501和PMH4控制,高电平有效``量不到电压,于是沿线补焊了TB62501和PMH4后有电压了```插电源一试,期待已久的待机电流0.02 终于出来了``按一下触发键``开机正常`````至此``维修结束!````````````
           维修后的心得``其实我觉得想要修好电脑,时顺很重要``不紧要知道电脑的开机关机各种时序,更要知道电脑每个芯片的工作时序`这样才能事半功倍!```就例如MAX1632``工作时序就是:先是22脚有主供电(由DC-DC转换而来,插电源就有),23脚有高电平(由TB62501而来)都有了之后芯片21脚输出5V电压供给自身内部的驱动器,都正常后,芯片9脚输出一个2.5的基准电压,表示芯片供电都正常!此时芯片处于准备工作状态``当7脚和28脚有高电平时控制信号时(由TB62501和PMH4而来)``芯片的16脚和19脚``24脚和27脚就会控制两对MOS管的轮流导通`产生3M和5M的待机电压```为整机提供触发开机前的准备````````````以上是我的浅见````供大家参考```如果有说得有不对``希望大家指点改正`````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互帮互助```共同进步

网友:
我感觉如果是供电部分有问题好查,但是如果是信号由问题呢?就很难弄清楚了

网友:
'沿线补焊了TB62501和PMH4“ --- 这个沿线补焊是什么意思?难道比较特殊?

网友:
是指沿着7脚28脚跑线路到了TB和PMH4

网友:
控制信号是由PMH4发出的,TB62501只是监测。

网友:
好经验,今天看到好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