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技嘉845GV内存插反,现在有时花屏有时死机

楼主(2009-05-24):
求助,技嘉845GV内存插反,现在有时花屏有时死机;花屏在DOS下就花,有时又不花但快到桌面就死机有时候还蓝屏,有时安全模式可进去,现内存供电2.25V,1.25, 内存共电管上面写的6512A好像有问题但不敢确定有两个脚有时会短路,现在找不到一样的型号,可以用什么可以代吗,各位朋友给条路走走吧,现在不知从来那里下手了!

网友:
内存供电先搞到2.5V再说,用9916或15N03代换试一下.

网友:
内存你居然可以插反都插的进去啊 强人 你的内存电压不够 标准的是2.5V 有的板子是可以运行一点偏差 一的板是不允许的

网友:
支持,
先搞到2.5v再说。。

网友:
2.25V修不好,内存供电管换了好个了,还一样呀,还有1.25V现在也只有1.13V,现在进安全模式好久没有问题,经常在WINDOWS滚动条那里就花了,是一根一根的竖条,然后死了,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跟RT9173有关系呀,它主要输出1.25的电压,不要为什么电压会低这么一点点,不好修呀,这样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经常呀,高手们出招吧,谢谢了!!!

网友:
在安全模式下久了也会花屏

网友:
兄弟们会不会是北桥挂了呀,实在找不出问题点了

网友:
不应该是北桥的问题,是内存供电的问题。你换个RT9173应该就可以了试下吧!

网友:
谢谢朋友顶,此板修好了,RT9173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开路,现在电压正常,1.25V 2.5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