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不加电

楼主(2009-05-24):
一个同行送来的IBM T40不加电维修一例.
    首先拨掉外设,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表有轻微动,但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,初步判断为主板有问题。拆开机器, 取出主板,仔细观察,主板没有进水的现象,但是主板的MAX1631供电芯片有焊过的痕迹,而且有毛刺,5V的MOS管有焊过的痕迹。说明这个主板之前已经有人动手修过了。
  用万表表检测主板,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280欧,5V的对地阻值40欧左右。公共点16V的正常对地阻值应该在600左右,这个阻值明显偏低,5V的对地阻值也偏低,其它没有短路的现象根据观察首先排除别人动过的MOS管,测5V的MOS管的S到D的阻值只有180欧,说明这个MOS管损坏了。正常应该在500左右,更换MOS管再测公共点的对阻值正常了,去掉5V低端MOS管,5V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了。接下来补焊了一下MAX1631芯片。
    接下来加电测试,MAX1631的22脚电压正常,23电压也正常,21脚电压正常,7,28脚的电压只有1V左右,正常应该为3.3V,这说明主板有保护的地方,从前期的观察这个芯片被换过,我们首先排除MAX1631,更换一个确认好的MAX1631,再测电感的电压有了,
  接下来装上CPU,接上CPU风扇,开机测试,电流上去了,代码也开始跑了,刚到60的时候,掉电了而且闻到一个股味道,拨电仔细检查,5V的低端MOS管烧损了,待机正常开机烧,是说明他承受电流的能力不大,按维修思路分析,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低端MOS管G极断线,一个是低端MOS管不良,测量发觉1631的19脚到5V低端MOS管之间不通,断线。更换5V低端MOS管,飞线。
  接上屏,加电测试,IBM的界面出现了。装机,测试,拷机,一切正常。这个机器主要故障点是难点是5V低端MOS管断线;另一个就是max1631的7,28的电压只有1V的时候的判断。另外说明维修光靠经验是不够的,电路原理的基础必须要扎实.

低端MOS管的G极断线会有待机电压 原理上都行不通

低端MOS管的G极断线,是能有的。高端的MOS管G极断线就不会有待机电压了。这些虽然很基础,但是在很多书里面都看不到实用的东东。必须要系统的学习才行的。

网友:
是阿,真是学了不少。看过你的 我今天也维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修好了

网友:
看了你的维修思路,比看N本书还有用,经验和知识同样重要。我修东西从来都还没有这样仔细分析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