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45GCNL主板,开机跑28不知怎么回事.请高手指点.

楼主(2009-05-24):
INTEL D945GCNL主板,开机跑28不知怎么回事.IO也换了还是一样,请高手指点.
主板
Intel

网友:
重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是的就是BIOS坏了

网友:
可是我在上面找不到BIOS,是不是与其它板不同?还是集成到其它芯片去了,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下.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spi25xxx的BIOS,八脚贴片的。

网友:
上面确实有个8脚IC. 25X40VSIG ,就是这个吗?这是存贮器吧,用来做BIOS吗?

网友:
intel这种一般丢BIOS

网友:
INTEL主板很多问题都是I/O BIOS问题!
现在新的主板BIOS都是8脚的SPIBIOS

网友:
我现在已确定确实是BIOS问题了,换了就好,如果没有这种烧录器的情况下能把这种BIOS重刷吗?有没有人有更好的点子?

网友:
怎么没人帮我再支点招了呢???

网友:
不是论资排辈
* u L4 b2 E w: Y7 I要想成为维修专家
1 W- N o1 ?% t6 |3 A0 L( G总点拿出点东西给大家看看吧
所以需要参考候选人发表过的主题

网友:
怎么没人帮我再支点招了呢???怎么没人帮我再支点招了呢???

网友:
你没有编程器吗用编程器安全

网友:
可以拿出去弄,20块连换带刷。

网友(2009-07-07):
可以用好板开机带电更换BIOS然后在DOS下面刷,就是要带电动风枪比较危险

网友:
25x40那个就是BIOS啊,你可以试着刷新下看看,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(2010-03-22):
是bios程序问题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