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缩成一条线

楼主(2009-05-24):
不是一条亮线!是缩成一条线

今天师傅不在,接了一台显示器,杂牌的!TDA4863AJ的场块!
开始我以为是场块坏了,于是更换了一块;但是故障依旧!我断掉信号后!发现有色彩(就是无信号输入的那些东东)。断掉场块后就只有一条亮线!
请问师傅们!这种情况该从何处修起啊?????
小生先谢谢了啊!

网友:
忘了补充一点:17纯平的显示器!
断掉场块后:有+12.6V和-12。6V,但加上场块后就只有+12V,其它脚都全是正电压!确定场块是好的(而且是换了几个新的都一样——*-

网友:
负12V的电阻,和场块,就这两问题,没有别的

网友:
检查正压和负压的交差电路部分.

网友:
是不是忘了上绝缘垫,-12V通过散热片到地了

网友:
自举二极管换下   测量部出来的

网友(2009-06-26):
查一下负压有没有